[应用相关] STM32定时器触发ADC采样+DMA中断数据转运,为什么配置PWM的死区会影响进入DMA中断

楼主(2022-11-08):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0xD4;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TIM_LOCKLevel_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这是我的死区配置,发现配置死区后ADC每触发三次采样,却只进入两次DMA中断,不配置死区就能正常进入中断。
哪位大佬解惑,谢谢啦。

网友A:
听你的意思是,ADC触发三次,PWM只有2次中断响应了是么

网友B:
你的中断优先级呢,是不是设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C:
你能不能把例程发出来呀?我想自己也仿真看看,也许能看得出来是咋回事儿

网友D:
其实你可以通过仿真调试的方式看一下,看看是为啥没触发成功

网友E:
定时器可以用flag++的方式实现触发ADC采样的,这种比较方便吧

网友F:
不会死区触发,这种是什么操作啊?

网友G:
那你把死区去掉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H:
正常来说,ADC采样之后就能触发DMA的吧

网友I:
是不是你定时太快了,导致dma没传完,数据就又更新了

网友J:
DMA是怎么触发的?是达到多少个字节数触发么?

网友K(2023-02-20):
你把死区去掉看看

网友L:
你采样是不是使用的dma中断呢?

网友M:
检查寄存器配置;检查采样源是否上电

网友N:
adc采样后就能触发吧

网友O:
PWM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P:
连续采样ADC怎样通过DMA将数据传送到外部SRAM

网友Q:
仿真一下看为什么没能触发

网友R:
最大的采样速度是多少?

网友S:
AD转换的DMA方式和非DMA方式有什么不同

网友T:
这个为什么要使用dma?

网友N(2023-04-02):
把死区去掉不就行了

网友U:
合理设置中断嵌套优先级,确保DMA中断能够优先触发。同时,还可以考虑使用DMA请求线和DMA传输完成中断来避免中断嵌套问题。

网友V:
中断优先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W:
合理设置PWM死区时间,确保死区时间不会影响PWM的有效时间。

网友X:
提高DMA的传输优先级,确保DMA能够在PWM信号处于死区时及时进入中断。

网友Y:
如果DMA的传输优先级比PWM的优先级低,那么当PWM信号处于死区时,DMA可能无法及时进入中断,从而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Z:
DMA的传输优先级可能会受到PWM死区的影响。

网友O:
如果死区时间太长,会使得PWM的有效时间变短,从而影响DMA的传输时间。

网友AA: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啊

网友AB(2023-05-30):
ADC触发三次,PWM只有2次中断响应了?

网友AC:
你DMA是怎么触发的?是达到多少个字节数触发么?

网友AD(2023-07-05):
你DMA是怎么触发的?

网友AE:
是达到多少个字节数触发么?

网友AF:
合理设置中断嵌套优先级,确保DMA中断能够优先触发

网友AG:
还可以考虑使用DMA请求线和DMA传输完成中断来避免中断嵌套问题。

网友AH:
优先级设置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I:
模拟看看为什么触发失败

网友AJ:
为什么要用dma呢?

网友N:
采样速度怎么样

网友AK:
dma模式和dma模式的AD转换必须不同

网友AL:
你采样是否是利用的dma间断呢?

网友AM:
提高dma传输优先级,保证dma能在PWM信号中断时及时进入死区。

网友AN:
如果有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AO:
发一下代码看看,是不是优先级的问题啊

网友AP:
确保合理的PWM死区时间设置时间不影响PWM有效时间。

网友AQ:
若是去世区时候太长,会使得pwm的有用时候变短,从而影响dma的传输时候。

网友K(2023-10-27):
可以通过仿真调试的方式,查看一下

网友AR(2023-12-01):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AR: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AS: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AT: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AS: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AU: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AV: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AW: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AX: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AY: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