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同步降压MOS管

楼主(2022-11-08):
同步降压电路中,上管MOS管的开关态很容易理解。
但是下管在开启时,电流从S流向D。感到很疑惑。
对于NMOS型管子,电流不是从D流向S么,请大佬指导。

网友A(点评):
mos不是三极管,导通之后模型就是一根导线,电流方向可以 d->s 或者 s->d 都是可以的,正常的;

网友B:
MOS导通后,DS之间相当于一个小电阻,电流可双向流动.
三极管也类似.

网友C:
为mosfet 电流指明方向。

网友D:
电感电流方向不变,续流阶段电感电压方向与开关阶段相反,电流流经负载后回流到开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