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作为USB HID设备传送数据时,在不同的电脑上速率区别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09):
【NUC120】作为USB HID设备传送数据时,在不同的电脑上速率区别很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你电脑接口是多少的,是3.0还是3.0的

网友B:
这个正常,跟电脑系统,U口的速度都有关系的

网友C:
好像是跟U口的关系吧,比如插慢了就是2.0了,就不是3.0的速度了

网友D:
这个你可以通过USB的软件进行测试一下U口的速度的

网友E:
区别大指的是速度有的很快,有的很慢?

网友F:
话说,硬件方面是同一设备么?线也一样么?

网友G:
这个倒是没注意过,但是我知道的属实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H:
应该不会,interrupt 是固定主机发,如果是透过你写的app,看是不是被别的task抢占了。

网友I:
你可以将USBHID都设定为同一个设备,然后接不通的电脑,试试,有没有可能跟电脑的系统有关系呢?

网友J:
这个不好说,电脑系统,电脑的主板还有数据线都会有关系的

网友K:
你可以研究一下嘛,通过那个USB的调试工具测测速度之类的

网友L:
这个跟硬件都有关系吧。

网友M:
传输速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网友N:
使用的是usb2.0吗、

网友O: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P:
这个很有可能的,跟你电脑端口有关系

网友Q:
跟枚举有关啊,有的会给你枚举成3.0高速的,有的则不会

网友R:
速率应该差别不大才对啊,你这差别大就有点意思了,你咋弄的?

网友S:
是不是跟拷贝的文件不一样导致的啊?

网友T:
按理来说速度不应该能差很多啊

网友U:
有没有可能跟电脑系统或者主板也有点关系呢?

网友V:
估计是你的电脑对HID有啥限制了吧

网友W:
你可以用测速软件试试,看看测一下USB的速度呗

网友X:
你咋感觉是慢的啊?传的数据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Y:
可能是你觉得慢的那台电脑不支持3.0的端口吧

网友Z:
是不是USB驱动问题?

网友AA:
是不是因为电脑自己运行的进程导致速度不同的呢

网友AB:
不同的pc机的配置是不同的 另外usb的连接也可能不牢靠

网友AC:
确实同样的硬件接入不同的电脑 其速度都可以相差很多  这个和电脑本身的配置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AD:
这个速度和usb的连接的可靠性有关系吗

网友AE:
电脑端口本身的质量就是参差不齐的

网友AF:
供电的稳定性啊 pc端的资源等都会导致速度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