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沁恒的单片机容易入门吗?

楼主(2022-11-08):
这两年国产化很热,有想法将之前产品中的ST换成国产处理器。看到了沁恒单片机,在众多国产arm处理器中,挺吸引人的是沁恒很有独特性。那么想请问走过的哥哥们,沁恒的处理器好上手吗?官方库完备吗?参考资料多吗
特别需要用到can、usb、以太网,这部分官方库都完备吗?坑多吗?
谢谢路过的哥哥!

网友A:
这哥们是要把这个问题在每个板块问一遍啊,哈哈

网友A:
都是一些很成熟的芯片,替代st没啥不可以

网友B:
对于熟手来说,用啥单片机都是一样的。
从ST切换到AT切换到CH,分别只需要一天看资料。

对于新手来说,最好是把ST玩透了,然后就成熟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哥们是要把这个问题在每个板块问一遍啊,哈哈

最近是在比较选择,国产品牌很多,就想选一个品牌有持续性的,产品相对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熟手来说,用啥单片机都是一样的。
从ST切换到AT切换到CH,分别只需要一天看资料。

本人半吊子啊
要是产品可靠,重新学选择的品牌。我现在st全靠cub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半吊子啊,
要是产品可靠,重新学选择的品牌。我现在st全靠cube ...

我们公司现在的用法是用ST的库开发 通过调整参数兼容国产单片机。
现在是ST AT GD一起用都用ST的库开发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现在的用法是用ST的库开发 通过调整参数兼容国产单片机。
现在是ST AT GD一起用都用ST的库开发的 ...

can, usb, eth 你们也是这样弄的吗?

网友C:
用risc-v,沁恒做的不错,免得以后再被卡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risc-v,沁恒做的不错,免得以后再被卡脖子。

嗯嗯,确实应该持续关注

网友D:
个人感觉一点都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一点都不难。

哈哈,这就有信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这就有信心了

因为我一直都在用。单片机之间的切换 倒不是 大问题,因为单片机的外设都是那几种。一般情况吃下从一款单片机 换到另外一款新的单片机,基本上跑一遍例程那就差不多。剩下的就边做边研究。不过这些都是基于通用型的单片机。如果是沁恒微的蓝牙单片机 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主要是需要重新熟悉里面的T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