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设置SSH Xshell连接

楼主(2022-11-08):
需要修改:/etc/ssh/sshd_config 文件: 不开启不能用root账号密码登录:

PermitRootLogin yes
PermitEmptyPasswords yes

点击连接 ,输入账号密码,(勾选记住用户名和密码)即可进入SSH

开发板:由于打开了SSH,启动到进入欢迎界面,要等四五分钟。十分缓慢。

最终使用SSH登录上开发板:

网友A:
ssh登陆是第一步,后面都是通过ssh来调试程序。

网友B:
   SSH (Secure Shell) 是一种安全通道协议,主要用来实现字符界面的远程登录、远程复制等功能。

网友C:
SSH协议对通信双方的数据传输进行了加密处理,其中包括用户登录时输入的用户口令,SSH为建立在应用层和传输层基础上的安全协议。

网友D:
如果只是想远程登录到其他机器上,只需要安装openssh-clien

网友E:
如果要使本机开放SSH服务就需要安装openssh-server

网友F:
Windows中连接Linux的SSH服务工具有很多,比如:putty、secureCRT、xshell等等

网友G:
开机自动启动ssh命令 sudo systemctl enable ssh

关闭ssh开机自动启动命令 sudo systemctl disable ssh

单次开启ssh sudo systemctl start ssh

单次关闭ssh sudo systemctl stop s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