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开源代码】-基于国民N32G45x系列MCU使用JLINK的J-Scope组件工具

楼主(2022-11-09):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21小跑堂 @安小芯
测试条件
IDE
硬件
软件
其他
MDK 5.37
N32G457XVL-STB V1.1J-LINK V9
SEGGER-J-LINK V7.54d

J-Scope是J-link的功能之一,使用Jlink连接MCU后,可以在目标MCU运行时,实时分析数据并图形化显示的软件。J-Scope可以以类似示波器的方式显示多个变量的值。它读取elf或axf文件并允许选择多个变量进行可视化。
所有提供后台存储的MCU,都可以被J-LINK通过高速采样(HSS)或实时传输(RTT)技术所访问,数据访问与程序运行是同步的,需要被观察的全局变量会被同步显示出来。
通过RTT进行数据采集(同步模式)
使用此技术时,目标应用程序执行数据采样并将结果存储在 RTT 缓冲区中,驻留在目标的内存中。J-Link 定期从 RTT 缓冲区读取数据并将其传输到 J-Scope 应用程序。
ea42ecb04a00f052ff369403441d5dab
J-Scope RTT 配置
为了使用 RTT 模式,必须在目标应用程序中实现 RTT。具体使用方法参考如下连接:https://wiki.segger.com/UM08028_J-Scope#RTT:_Instrumenting_an_application_to_use_it_with_J-Scope
下面将解释这种技术的优缺点。
优点:
允许比 HSS 高得多的数据吞吐量。最高可达 2 MB/s。即使目标上有一个 512 字节的小缓冲区,也可以达到 1 MB/s
数据采集与目标应用程序执行同步,因为应用程序决定何时以及什么数据被采样
J-Scope 不需要知道变量的位置。J-Scope 在连接时自动检测 RTT 缓冲区的位置。
时间戳等可以添加到数据样本中,允许将上下文中获取的数据设置为目标应用程序执行状态
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比如 Cortex-M 上用于 SWO 的额外引脚)
缺点:
需要检测目标应用程序以提供缓冲区并在需要时将采样数据存储到其中
需要小的 RTT 缓冲区
通过HSS进行数据采集(异步模式)
使用此技术时,J-Link 会定期从后台目标上的指定地址以固定间隔读取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 J-Scope 应用程序。
HSS 模式通过定期对内存位置进行采样来工作。因此,采样率和 elf 文件是强制性的。ELF 文件用于确定采样符号的内存地址。最好将符号声明为“易失性”,以便尽快将它们写入内存。
e824587e593cd33a4097a5bf72f54856
J-Scope HSS 配置
要使用 HSS,请选择您的目标设备和 elf 文件,然后单击确定。
385c93a1952d7a42affc8ddcd19b43b9
J-Scope 变量选择对话框
选择您要查看和分析的应用程序变量。您可以使用底部的搜索输入快速搜索变量名称、类型或地址。要选择数组元素,请输入要查看的数组索引。对于多维数组,用点、逗号或空格分隔维度索引。
单击确定以完成设置。
下面将解释这种技术的优缺点。
优点:
不需要目标应用程序的任何检测。J-Scope 可以附加到现有应用程序并开始采样
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比如 Cortex-M 上用于 SWO 的额外引脚)
缺点:
相对较低的采样频率和最大值。与 RTT 方法相比的数据吞吐量。
最大速度。采样频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J-Link 类型和被采样变量的数量。
数据采集以固定的间隔发生,并且与应用程序异步执行,因此无法将采集的数据同步到应用程序
接下来看一下实际使用过程
程序中设置3个全局变量,让3个全局变量在主循环内不断变化,并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运行。
c66c8dce57fcdbb92ef6f48b0fb9f81a
打开J-Scope
842fb9b55cd429f4ee919d39c09310b9
23e19bef48590b42ca5d1e459aa446f3
设置相关参数
453dd894aebf2dd2a351147651f19dfc
添加.axf文件
147fcd563a56888f9b8d3df43e9e9b0d
f9be7e3d7b138e21995a64249a4d4c9b
勾选要查看的全局变量
592665a25651dbdd2791ad02cd506791
点击 f2a60e89d7b37de80e65a62c2e9677f1 开始运行
be76d3130dc2b94f4fc8ba4df879e184
由于是HSS模式,会有速度提示信息
3a29a6cf350e9cb4bd97b07d544a491e
界面说明如下:
c34cd7a418e7717ee0dc477dc58ee4ac
45eee0b4e37ce96861cbc397909cc427
7acaef17e24c2c67f673a18eca3736a7

源码:
应用笔记:

视频地址:

J-Scope 应用笔记.pdf

网友A(2022-12-09):
各种学习资料提供的相当全面啊

网友B:
现在都很少实用jli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很少实用jlink了。

其实也不少,JLINK还是很实用的,功能很多

网友C:
感觉jlink的组件好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jlink的组件好难用。

那只能说你不会用,其实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D:
这个直接串口不好用吗

网友E:
怎么降低jlink的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降低jlink的固件版本?

还真没尝试过,可以安装低版本驱动试试

网友F:
这个不支持盗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支持盗版的。

驱动低版本的可以用,高版本的会验证是否是盗版

网友G:
使用stlink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stlink是否支持?

不支持

网友H(2023-01-09):
J-Scope是Jlink的一个强大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J-Scope是Jlink的一个强大的功能

是的,还有很多强大的功能,RTT最实用。

网友I:
J-Scope是Segger推出的一款免费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J-Scope是Segger推出的一款免费软件

是的,需要配合J-LINK实用

网友J:
通过SWD接口或者JTAG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通过SWD接口或者JTAG接口

SWD接口

网友K:
这个jlink支持盗.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jlink支持盗.版吗?

V9以上的可以,V8的要低版本驱动才行

网友L:
串口和plot工具就行。

网友M:
可以在MCU运行时,实时查看全局变量的值,并以图形化显示,就像示波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在MCU运行时,实时查看全局变量的值,并以图形化显示,就像示波器一样。

是的

网友N:
怎么确定变量的地址呢?

网友O:
直接串口不好用的吗?

网友P:
J-Scope只能读取全局变量的数据

网友Q:
N32G45x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I:
J-Scope这么强大,但是依旧取代不了通过硬件串口发送给PC虚拟示波器的软件

网友D:
可以使用SEGGER的各种牛X工具

网友R:
直接使用J-Scope加载MDK或IAR的可执行文件即可

网友S:
可以在 MCU 运行中实时分析数据的图形化显示软件。

网友T:
这个跟示波器有点像了呢。

网友U:
J-Scope非常好用呢。

网友V:
J-Scope可以以类似示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J-Scope可以以类似示波器吗?

是的

网友W:
Jscope 可以看结构体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Jscope 可以看结构体变量吗

全集变量都可以

网友F:
实时分析数据并图形化显示的软件。

网友U:
J-Scope个人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可以方便查看某些数据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U:
J-Scope个人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可以方便查看某些数据的波形

是的

网友I(2023-02-08):
J-SCOPE工具可以读取单片机上的全局变量、数组等数据,并绘制成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J-SCOPE工具可以读取单片机上的全局变量、数组等数据,并绘制成波形。

是的

网友X:
HSS和RTT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X:
HSS和RTT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应该是同步和异步的差异,我展示的是异步模式,带宽有限制,但用法简单,同步模式需要添加代码,用法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