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AVR64DD33花样点灯

楼主(2022-11-08):
#申请原创#

    建立第一个测试项目,当然离不开点灯。在配置LED和SW的引脚时,我顺便添加了系统的DELAY延时函数并准备同时添加UART0进行串口通讯测试。咦,怎么找不到UART?

    左边的设备添加窗口竟然找不到UART!
    在后面的Hardware Peripherals列表里找到了USART0 Initializer,于是便添加了进去:

    配置好LED和SW引脚:

    退出MCC,在Main函数的循环中添加了控制代码,编译竟然没有通过:

    于是只好进入MCC,将USART0 Initializer去除掉,第一个测试代码总算完成了,下载烧录到核心板,LED便一闪一闪亮起来了。
    然后添加了一个延时变量和按键识别代码,通过按键来改变延时的时间,就算是完成了花样点灯 的测试吧:

网友A:
这个图形配置工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形配置工具不错

关键是我还用不太习惯,操作不熟练,现在只有这个界面可选,传统的界面选择是失效的。

楼主:
    打开厂家的demo,进入MCC后设备中有UART可选择,而在我的项目中,MCC的设备选择里却没有UART,重新建立了一个项目也是如此,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上传我的测试项目压缩包,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解压看看,MCC中有没有UART的设备可供选择。

楼主:
之前的代码中按键似乎有点不灵敏,这是修改后的代码,按键可以准确地调节LED闪烁的时间: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16_t wait = 100;
    SYSTEM_Initialize();
    USART0_Enable();
    printf("Hello World\r\n");

    SW0_SetDigitalInput();
    SW0_SetPullUp();

    Led0_SetHigh();

    while(1)
    {
        if(0==SW0_GetValue()){
            DELAY_milliseconds(50);
            if(0==SW0_GetValue()){
                wait <<= 1;
                if(wait>1600)
                    wait = 100;
            }
        }
        printf("wait=%d\r\n",wait);
        Led0_Toggle();
        DELAY_milliseconds(wait);
    }
}

网友B:
这是配置了多少个io引脚啊  从图上没有体现啊

网友C:
为什么需要将USART0 Initializer去除掉呢

网友D:
楼主在软件中通过延时一定的时间来防止抖动 效果咋样

网友E:
在点灯的程序中跟串口的操作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开厂家的demo,进入MCC后设备中有UART可选择,而在我的项目中,MCC的设备选择里却没有UART,重新建立 ...

这个是不是和软件的版本有关系啊  因为界面及操作流程不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还用不太习惯,操作不熟练,现在只有这个界面可选,传统的界面选择是失效的。 ...

在帮助文档中可以进行操作的搜索吗

网友H(2023-01-05):
可以把led样式做成数组调用。

网友I:
这个可以通过multibutton实现按键操作。

网友J:
AVR64DD33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K:
这个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L:
呼吸灯的效果有了吗?

网友M:
图形化的工具

网友N:
能不能驱动ws2812的代码呢?

网友O:
入门的首选程序就是点亮一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入门的首选程序就是点亮一个led。

是啊,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操作,也是最直观的运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