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AMEYA360:位移传感器安装要点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11-08):
价格:144 元
  位移传感器又称线性传感器,是属于金属感应的线性器件,其作用是将各种被测物理量转化为电能。为帮助大家深入了解,本文Ameya360电子元器件采购网将对位移传感器安装要点及使用注意事项的相关知识予以汇总。
    位移传感器安装要点
    1.位移传感器在安装前,用户不要擅自拆卸、改装(包括撕去商标、在轴与壳体上进行加工、松动螵钉、转动固紧环位置等)。位移传感器在安装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以免碰坏引出端;
    2.传感器在通电时,注意不能用万用表的电阻挡、电流档去测量电位器电压;
    3.如果电子尺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而且密封已经老化,同时夹杂着很多杂质,而且水混合物和油会严重影响电刷的接触电阻的,这样会使显示的数字不停地跳动。这个时候可以说直线位移传感器的电子尺已经损坏了,需要更换。
    4.位移传感器的随动轴与其它机件联接时,应注意轴心线要保持在一直线上(包括工作状态),如轴心线有偏差存在,建议使用万向接头或波纹管等转接件,以免电位器出轴弯曲变形,损坏其他器件,从而影响正常使用;
    5.位移传感器在接入线路时,应严格按照传感器上的示意图。特别注意“2”端严禁接入输入电压,否则烧坏传感器基体和引线;
    6.如果直线位移传感器的电子尺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在某一点的显示数据有规律地跳动,或者是没有显示数据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检查连接线绝缘是不是出现破损的现象,并且跟机器的外壳很有规律地接触而导致的对地短路。
    7.供电的电压一定要稳定,工业的电压需要符合±0.1[%]的稳定性,例如,基准电压是10V的话,就可以允许有±0.01V的波动变化,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引起显示的圈套波动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的显示波动的幅度没有超过波动电压的波动的幅度的话,那么电子尺就是正常的了。
    8.安装直线位移传感器对中性需要很好,但是平行度可以允许有±0.5mm的误差,角度可以允许有±12°的误差。但是如果平行度误差和角度误差都是偏大的话,这样会出现显示数字跳动的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对平行度和角度进行调整了。
    9.在连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电子尺的三条线是不可以接错的,电源线和输出线是不可以调换的。如果上面的线接错的话,就会出现线性误差很大的情况,要控制的话是很难的,控制的精度也会变得很差,而显示很容易出现跳动的现象等等。
    位移传感器使用注意事项
    1、位移传感器种类繁多,不同原理设计的传感器产品测量精度、使用寿命、响应频率及适用场合会略有不同。应根据现场安装与测量要求选用适宜的位移传感器产品。
    2、位移传感器测量量程均有一定的范围,超行程使用会造成传感器无法输出真实的数据,严重时有可能会损毁传感器。采购或者定制位移传感器产品时,应选择合适的量程,部分产品可留有一定的余量,方便传感器安装与使用。
    3、位移传感器安装使用中应尽量避免阳光直晒处、高低温区、振动或者冲击严重平台或者有腐蚀性介质存在的场合,防止对传感器检测转换数据或者产品使用寿命造成影响。
    4、位移传感器信号传输线缆不能与设备电力线、动力线共用配线管或者配线槽,线缆应使用抗干扰性能比较突出的屏蔽线。传感器安装使用场合应避开射频信号源、大功率电气或者其他有噪声干扰的设备,防止对传感器输出信号造成影响。
    5、通常情况下,位移传感器的传输线缆不能太长,特别是模拟电压信号输出远距离传输会造成信号衰减,严重影响信号传输质量。传感器数据远距离传输应优先选择模拟电流信号或者数字信号。
    6、部分类型位移传感器在通电后,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才能正常采集。
    总结,位移传感器品质的好坏立即影响了工业设备测量精度与操纵实际效果的优劣,应小心拿放,以防撞坏引出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