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usb总线错误

楼主(2022-11-08):
gd32f305使用官方usb host程序读写U盘,拔插U盘偶尔出现,一直进入总线错误中断,导致底层一直while等待,看门狗复位。复位后现象一直存在,除非重新拔插U盘。usb电路使用的官方推荐电路,未使用vbus。有遇到相似问题的工程师支支招吗。万分感谢!

楼主:
顶一下!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帖子沉下去了,我帮你顶顶,没遇到过

网友B:
把你USB部分的电路发出来看看,帮你分析一下是咋回事儿吧

网友C:
一般情况插拔U盘出现错误中断的,有可能是没有TVS吧

网友D:
你枚举采用的是内置电源还是外置上拉1.5K啊?

网友E:
我之前遇到过错误中断的,有可能是枚举部分没弄好

网友F:
未使用VBUS,是U盘不用供电的么?

网友G:
插拔应该不会引起错误中断来着啊,都会枚举的

网友H:
你程序动了什么么?和你可以跟官方对照一下,然后分析一下原因的

网友I:
有点像一直枚举呢,你枚举电路看看吧

网友J:
按理来说,插拔一下,枚举失败就弹出来了,就不会再触发中断了的

网友K:
GD32F4 的 U盘 HOST 库有问题,这程序兼容性太差,不同U盘,插拔几次,或是U盘插上一起开机就各种不识别,
U盘MSC库里面一大堆各种判断 垃圾的要死,

网友L:
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M:
电路图和官方设计一模一样?

网友N:
U盘检测有没有?如果检测到U盘拔掉后,重新初始一下USB部分

网友O:
电路设计图贴上来看看吧

网友P:
理论上应该有枚举不应该有错误中断 是不是硬件电路没有做相关处理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你枚举采用的是内置电源还是外置上拉1.5K啊?

这里枚举的必须和实际情况相符合才会不发生错误是吧

网友R:
楼主没有修改枚举函数里边的代码吧  常规的话 枚举函数会跳出来的

网友S:
猜测楼主的外部电路可能有问题 通常表现为上拉电阻

网友T:
有没有相关上拉下拉电阻 如果有 那么阻值是多少 是不是匹配呢

网友U(2022-12-21):
可以发一下你的电路设计图看看吗?

网友V:
楼主,把原理图上一下,大家分析一下,其中VBUS供电是怎么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