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請問有stm32f4系列的MEMS麦克风sample code 可以參考嗎?

楼主(2022-11-09):
您好,
         是否有stm32f469 discovery的MEMS麦克风sample code, 或者其他stm32系列的MEMS麦克风sample code可以參考呢? Thanks.

网友A:
是这个板子吗?

网友B:
您好,你可以通过官网找寻一下,https://www.st.com/en/evaluation-tools/32f469idiscovery.html

网友C:
一般情况都能有吧,F4的性能还是比较强悍的

网友D:
这个建议您去找官方的FAE咨询一下比较好

网友E:
https://shequ.stmicroelectronics.cn/group.php,这里是有FAE团队的,里面有靠谱的技术支持

网友F:
没用过这款MCU,这个关于麦克风的例子,官方提供的例程里是没有的么?

网友G:
话说,这种mems的麦克风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H:
我觉得官方提供的资料包会有吧,官方提供的资料还是比较全的

网友I:
你好,请问一下这款开发板上,有板载的mems麦克风吗?

网友J:
话说,参考别家的麦克风的demo是否可以?

网友K:
最好找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要一份资料,他们资料是比较全的了

网友L(2023-02-20):
将I2S数据时钟选择为Mems麦克风输入时钟的两倍,以便处理器可以在任一Mems时钟脉冲上捕获样本

网友M:
这个网上有相关的代码的。

网友N:
mems的麦克风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O:
这个如何确定采样的频率

网友P:
i2s接口的吗?

网友Q:
mems的麦克风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是采样做设计的吗?

网友R(2023-03-30):
我觉得官方提供的资料包会有吧

网友N:
找FAE试试

网友S:
应该有的。f4性能不错

网友T(2024-01-08):
MEMS麦克风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U:
我想官方的资料包里会有,对吧

网友V:
最好找代理或技术支持来申请文件,因为他们的信息非常全面

网友W:
应该有,f4有很好的表现

网友X:
MEMS中麦克风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Y:
我想官方的资料包里会有,对于吧

网友Z(2024-04-22):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AA: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AB: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AC: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AD: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AE: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AF: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AG: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AH: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AI: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