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离子风扇工作后为什么摸电路板会触电感?

楼主(2022-11-09):
一个负离子风扇的项目,输入电压AC220V转低压12V,驱动风扇电机,供电负离子发生器。负离子发生器没有工作的话,手拿电路板,没有触电感;负离子发生器工作后,手碰到电路板,就会有触电感。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保护地没有处理好吧,也就是俗称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地没有处理好吧,也就是俗称的漏电

那为什么不接负离子板没事呢

网友A:
那应该是负离子板处理有点问题

网友B:
负离子发生器原理上会产生负离子被风扇吹出去,等价来说电路板就会带正电,如果没有接大地,摸上去当然有触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接负离子板没事呢

不接负离子板 没有产生电量累积 电路板跟大地虽然没有接 但也是等电位 所以没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