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B0 CAN发送异常

楼主(2022-11-09):
STM32H7B0   CAN发送异常

  0X210100 =  hfdcan1.Instance->TXFQS  /*!< FDCAN Tx Event FIFO Status register,  */
  0X200      =  hfdcan1.ErrorCode             /*!< FDCAN Error code          */

每次上电能正常发送10多次就不能发了 故障代码 就是0X200  =  hfdcan1.ErrorCode
是不是外部硬件有问题,还是外部晶震有问题,USART1一直都是正常发送
我是每秒触发两次发送CAN,困惑我好多天了,大家没有遇到过QQ422866299

/* 配置FDCAN1 */
hfdcan1.Instance                 = FDCAN1;
hfdcan1.Init.FrameFormat         = FDCAN_FRAME_FD_NO_BRS;
hfdcan1.Init.Mode                = FDCAN_MODE_NORMAL;
hfdcan1.Init.AutoRetransmission  = DISABLE;
hfdcan1.Init.TransmitPause       = DISABLE;
hfdcan1.Init.ProtocolException   = ENABLE;
hfdcan1.Init.NominalPrescaler    = 0x0AU;
hfdcan1.Init.NominalSyncJumpWidth= 0x08U;
hfdcan1.Init.NominalTimeSeg1     = 0x1FU;
hfdcan1.Init.NominalTimeSeg2     = 0x08U;
hfdcan1.Init.DataPrescaler       = 0x0AU;
hfdcan1.Init.DataSyncJumpWidth   = 0x04U;
hfdcan1.Init.DataTimeSeg1        = 0x0FU;
hfdcan1.Init.DataTimeSeg2        = 0x04U;
hfdcan1.Init.MessageRAMOffset    = 0x00U;
hfdcan1.Init.StdFiltersNbr       = 0x01U;
hfdcan1.Init.ExtFiltersNbr       = 0x00U;
hfdcan1.Init.RxFifo0ElmtsNbr     = 0x02U;
hfdcan1.Init.RxFifo0ElmtSize     = FDCAN_DATA_BYTES_8;
hfdcan1.Init.RxFifo1ElmtsNbr     = 0x00U;
hfdcan1.Init.RxFifo1ElmtSize     = FDCAN_DATA_BYTES_8;
hfdcan1.Init.RxBuffersNbr        = 0x00U;
hfdcan1.Init.RxBufferSize         = 0x00U;
hfdcan1.Init.TxEventsNbr         = 0x00U;
hfdcan1.Init.TxBuffersNbr        = 0x00U;
hfdcan1.Init.TxFifoQueueElmtsNbr = 0x02U;
hfdcan1.Init.TxFifoQueueMode     = FDCAN_TX_FIFO_OPERATION;
hfdcan1.Init.TxElmtSize          = FDCAN_DATA_BYTES_8;
/* 配置过滤器 */
sFilterConfig1.IdType       = FDCAN_EXTENDED_ID;
sFilterConfig1.FilterIndex  = 0x00U;
sFilterConfig1.FilterType   = FDCAN_FILTER_MASK;
sFilterConfig1.FilterConfig = FDCAN_FILTER_TO_RXFIFO0;
sFilterConfig1.FilterID1    = 0x00U;
sFilterConfig1.FilterID2    = 0x00U;

HAL_FDCAN_ConfigFifoWatermark(&hfdcan1, FDCAN_CFG_RX_FIFO0, 0x01U);/* 设置Rx FIFO0的wartermark为1 */

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fdcan1,FDCAN_IT_RX_FIFO0_WATERMARK,0x00U);        /* 开启中断*/

HAL_FDCAN_Start(&hfdcan1);/* 启动FDCAN */

/* 配置发送参数 */
TxHeader.Identifier          = receiveId;
TxHeader.IdType              = FDCAN_EXTENDED_ID;
TxHeader.TxFrameType         = FDCAN_DATA_FRAME;
TxHeader.DataLength          = (uint32_t)((_Len & 0xFFU) << 0x10U);
TxHeader.ErrorStateIndicator = FDCAN_ESI_ACTIVE;
TxHeader.BitRateSwitch       = FDCAN_BRS_OFF;
TxHeader.FDFormat            = FDCAN_FD_CAN;
TxHeader.TxEventFifoControl  = FDCAN_NO_TX_EVENTS;
TxHeader.MessageMarker       = 0x00U;
if(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fdcanH, &TxHeader, _DataBuf) != HAL_OK)
mo = 0x01U ;else mo = 0x00U ;
return mo;

/* 系统时钟配置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I|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LLATORTYPE_LS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9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RCC_PERIPHCLK_FDCAN;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M = 25;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N = 200;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P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Q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R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RGE = RCC_PLL2VCIRANGE_0;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VCOSEL = RCC_PLL2VCOMEDIUM;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FRACN = 0;
        PeriphClkInitStruct.FdcanClockSelection = RCC_FDCANCLKSOURCE_PLL2;
        PeriphClkInitStruc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CLKSOURCE_PLL2;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RCC_CSI_ENABLE() ;                /* 使能CSI时钟 */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         /* 使能SYSCFG时钟 */
        HAL_EnableCompensationCell();           /* 使能IO补偿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