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que_lock与terminate called recursively的一个小坑

楼主(2022-11-09):
c++ 的unique_lock不支持递归调用,所以当同一线程对同一unique_lock进行反复加锁却不解锁时,就会触发std::system_error,且打印消息terminate called recursively。

然而,unique_lock类本身不是线程安全的,这和mutex无关,unique_lock本身更像是mutex的包装,但是这包装里面却夹带没保护的私有变量bool  _M_owns,这个变量是用来防止同一线程重复加锁。

楼主:
所以当多个线程操作同一个unique_lock时,它们使用了同一个_M_owns,这样会被误判为同一线程反复加锁,导致terminate called recursively,如以下代码所示。
std::mutex mtx;
std::unique_lock<std::mutex> ulk(mtx,std::defer_lock)
void Thread(int idx)
{
    ulk.lock();
    cout<<"idx= "<<idx<<endl;
    ulk.unlock();
}

楼主:
以前用c语言的pthread库时,都是把mutex和cond设为公共变量,以让多个线程共用。但是对于c++的unique_lock,由于类本身包含变量,因此正确的改法是为每个线程创建自己的unique_lock。

std::mutex mtx;

void Thread(int idx)
{
    std::unique_lock<std::mutex> ulk(mtx,std::defer_lock)
    ulk.lock();
    cout<<"idx= "<<idx<<endl;
    ulk.unl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