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GS134 通用 MTP 系列 4KW 程序储存器 512 Bytes EEPORM 支持乘法指令 (1T 8x8)

楼主(2022-11-09):
TE, mt
PGS134系统特性
1.4KW 程序储存器
2.512 Bytes EEPORM
3.256 Bytes 数据存储器(128*16)
4.一个16位定时器
5.两个8位定时器(可做为PWM产生器)
6.三个11位PWM生成器(PWMG0,PWMG1,PWMG2)
7.提供一个比较器
8.Band-gap 电路提供1.2V参考电压
9.最高可提供14通道的12位ADC,其中一个来自于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或者0.25*VDD
10.ADC 参考高电压:外部输入, 内部VDD, Band-gap 1.2V, 1.6V, 2.0V, 2.4V, 3.0V, 4.0V
11.支持乘法指令 (1T 8x8)
12.22 个IO 引脚带有上拉及下拉电阻选项
13.提供两种不同的IO驱动能力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1) PB4,PB7驱动/灌电流= 30mA/35mA (Strong) and 13mA/17mA (Normal)
 (2) 其他 IO 驱动/灌电流 = 11mA/(13 or 20) mA
14.每个IO 引脚都可设定唤醒功能
15.内建 1/2 VDD LCD 偏置电压生成器,可支持最大 4x17 点阵的 LCD屏幕
16.时钟源:IHRC,ILRC及EOSC(XTAL)
17.对所有带唤醒功能的IO,都支持两种可选择地唤醒速度:正常唤醒与快速唤醒
18.八段LVR 复位电压设定: 4.0V, 3.5V, 3.0V, 2.7V, 2.5V, 2.2V, 2.0V, 1.8V
19.两组依Code Option 选择的外部中断引脚

CPU 特性
1.8bit 高性能RISC CPU
2.提供98 个有效指令
3.1T(单周期)指令
4.可程序设定的堆栈指针和堆栈深度
5.数据存取支持直接和间接寻址模式,用数据存取器即可当作间接寻址模式的数据指针(index pointer)
6.IO地址以及存储地址空间互相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