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OS管打开后无法正常关闭

楼主(2022-11-09):
利用MOS管配合E类放大电路,输入2.5M的波,测试发现即使VGS为0MOS管也无法关闭

网友A:
应该不满足关断条件吧

网友B:
给个负电压试试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MOS,电路能发一下吗?

网友D:
按理来说,你要低于开启电压才能关断的

网友E:
可能是电路的问题吧,我觉得电路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我记得有人说过,就是按反着画MOS,开启之后,好像就不能关断了

网友G:
你电路发出来看看,感觉是你电路画错了呢

网友H:
为啥无法关闭啊?其他引脚电压是不是也不对啊

网友I:
你用的那款MOS,是Pmos还是Nmos啊?

网友J:
你可以看看网上的电路设计的,我觉得你MOS画反了,可能会这样

网友K:
参考一下这句话,对于P-MOS管,Vgs<Vgs(th) (G极和S极的压差小于门限电压时,此MOS就导通),此时电流往哪流,就看DS 的电压的高低了。所以说怎么流都有可能。一般为S流向D

网友L:
用仿真软件看看,是不是哪里绘制出错导致的呢?

网友M(2023-02-20):
如果源极电压低于5V,那么当A点为低电平、打开MOS管时,B点得不到3.3V电压,而只有2V左右。如果不连外部模块,开、关时B点得到的电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