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F6P 不能使用外部高速无源晶振吗?

楼主(2022-11-10):
各位大神,我在给G030配置外部高速无源晶振之后,发现无法起振。电路图就跟其他的项目一样,很常规的一个配置。G030的datasheet里面也没说不能使用外部高速无源晶振啊,但是在使用Cube进行配置的时候,发现要选OSC enable就必须先选bypass clock source,而那个的含义有是使用外部高速时钟源的意思....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这个芯片本身就不支持外部高速无源晶振?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使用的啊

网友B:
可以使用吧

网友C(2023-02-02):
从引脚默认状态上看,PC14默认并不是OSC_IN, 所以如果不使能bypass clock source的话,这个引脚就不是OSC_IN的功能,此时仅仅使能RCC_OSC_EN使得PC15 为OSC_OUT的功能是没有意义也不能工作的,还很难发现原因的。 所以我猜测这样设置是保证两个引脚都能被同时配置,一起工作,虽然有先后次序,但能避免遗忘掉OSC_IN的设置。否则后面查找会让使用者花费大量时间的。

网友D:
应该可以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