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F的RSSI问题

楼主(2022-11-09):
想通过以指令的方式向串口打印RSSI,但是不知道怎么得到这个值。
看了CH573F的主机例程,找到了获取RSSI的函数GAPRole_ReadRssiCmd(centralConnHandle),但是不知道调用这个函数后RSSI的数据是存放在哪的

网友A:
在蓝牙的主机例程中,与从机连接后调用GAPRole_ReadRssiCmd(centralConnHandle);之后会在centralRssiCB打印输出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蓝牙的主机例程中,与从机连接后调用GAPRole_ReadRssiCmd(centralConnHandle);之后会在centralRssiCB打印 ...

如果是想把RSSI用作其他操作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蓝牙的主机例程中,与从机连接后调用GAPRole_ReadRssiCmd(centralConnHandle);之后会在centralRssiCB打印 ...

如果要把RSSI用作其他操作,是不是也只能修改centralRssiCB函数来实现

@WCHTECH75 :再请教个问题,连接的那个配对密码是在哪设置的
是的,可以从centralRssiCB获取rssi值。

网友A:
可以按照下图配置配对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下图配置配对密码,

但是我用APP连接模块的时候,直接就连上了,没有用到密码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下面的那个pairmode,默认选的mode是需要等待你手机去发起配对请求的,如果需要连接的时候跳出配对框,需要将mode改成GAPBOND_PAIRING_MODE_INITI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下面的那个pairmode,默认选的mode是需要等待你手机去发起配对请求的,如果需要连接的时候跳出配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