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呼吸灯

楼主(2022-11-09):
使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1,定时100us,每10ms改变一个占空比,呼吸有效果,但是呼吸几次后会保持长亮或者熄灭,找不到原因,有没有大神解惑。
以下为源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bit bool;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sbit LED1 = P1^0;

uint code BreathLEDArray[] = {
        0,1,2,3,4,5,6,7,7,7,
        7,8,10,12,13,13,13,15,15,16,
        17,22,22,25,25,25,30,33,38,40,
        40,45,51,55,67,70,72,73,75,77,
        80,83,90,95,96,97,98,99,99,100};

bool BreathLEDFlag;
bool BreathLEDPhase;               //true:½¥ÁÁ£»false:½¥Ãð

uchar BreathLEDIndex;
uchar BreathSystickCount;
uchar Flag_10ms;

void Init();
void BreathLEDHandle();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BreathLEDHandle();
        }
}

void 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92) / 256;
        TL0 = (65536-92)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BreathLEDFlag = true;
        BreathLEDPhase = false;
        BreathLEDIndex = 0;
        BreathSystickCount = 0;
        Flag_10ms = 0;
}

void BreathLEDHandle()
{
        if(!BreathLEDFlag)
        {
                return;
        }

        if(Flag_10ms % 10 == 0)
        {
                if((BreathLEDIndex > 0) && BreathLEDPhase)    //½¥Ãð
                {
                        BreathLEDIndex--;
                        if(BreathLEDIndex <= 0)
                        {
                                BreathLEDIndex = 0;
                                BreathLEDPhase = false;
                        }
                } else if ((BreathLEDIndex < 49) && !BreathLEDPhase) {  //½¥ÁÁ
                        BreathLEDIndex++;
                        if(BreathLEDIndex >= 49)
                        {
                                BreathLEDIndex = 49;
                                BreathLEDPhase = true;
                        }
                }
        }

}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92) / 256;
        TL0 = (65536-92) % 256;

        if(BreathLEDFlag)
        {
                BreathSystickCount++;
                if(BreathSystickCount >= BreathLEDArray[BreathLEDIndex])
                {
                        LED1 = 0;
                } else {
                        LED1 = 1;
                }

                if(BreathSystickCount >= 100)
                {
                        BreathSystickCount = 0;
                        Flag_10ms += 10;
                        if(Flag_10ms >= 65535)
                        {
                                Flag_10ms = 0;
                        }
                }

        }

}

网友A:
uchar BreathSystickCount;
uint code BreathLEDArray[]

if(BreathSystickCount >= BreathLEDArray[BreathLEDIndex])
先类型统一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BreathSystickCount;
uint code BreathLEDArray[]

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确实是数据类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