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出现FLASH下载失败问题

楼主(2022-11-09):
使用JLINK编程器下载MM32F0010芯片的程序时,出现FLASH下载失败问题最近在学习使用灵动微的MM32F0010芯片,编译程序正常,没有错误,使用JLINK编程器下载程序,在下载例程时,出现Flash下载失败问题,显示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我自己无法找出问题所在,希望各位大老们给于指导。

网友A:
是不是写保护啊,尝试关掉试试

网友B:
你是使用keil+jlink,还是jflash操作的?

网友C:
我觉得哈,你可能没选择正确的FLM的算法,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

网友D:
编译正常,烧录不正常,你看看你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E:
提示这个,说明你仿真器是OK的,但是芯片型号没选择正确

网友F:
你芯片型号选错了,或者是芯片的flm选错了

网友G:
编译成功,生成固件了呗,如果没生成固件,也会报错,但忘记是不是这个提示了

网友H:
就是提示你flash下载失败,内核M0错误,估计是算法没选择对吧

网友I:
你可以截图keil的魔术棒,关于选择flash算法部分的截图么

网友J:
你在keil之中选择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K:
如果你芯片型号选择错了,你下载的时候也会报这个错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