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keil5仿真选芯片型号

楼主(2022-11-09):
在keil 5上开发中颖芯片工程,芯片型号是SH30F9820,已经安装了Sinowealth.SH3xF9xx_DFP.2.2.S0.pack和Sinowealth_ARM_Device_Package_V1.4.0,在图一中可以选到SH30F9820芯片型号,在图二进行仿真debug上只有SH32型号的芯片,烧录器用的是sinolink,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应该都是通用的吧。

网友B:
楼主可以选择串口输出数据进行调试的。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仿真,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