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Pintech品致数字高压表的操作方式具体是什么

楼主(2022-11-09):
数字高压表是高输入阻抗(900MΩ),高分辨率(0.001KV),附有特殊灵活接头设计,操作安全且方便。因为有900MΩ的输入阻抗,因此负载效应降到最小,更能准确呈现待测物的实际电压值,可避免量测的同时造成原本电路电压急据下降,产生异常。

如测量CRT高压时,聚焦偏移或荧幕影像扩大,亮度突然变暗等异常现象,类似的异常可得到立即的改善,此外900MΩ的超高输入阻抗会成为高电压小电流输出设备或静电设备等测量拍档。

操作方式:

1、按电源ON开机后,显示屏会出现欢迎画面及语音。

2、将待测信号源断电,将测试线连接妥当(注意确认测量交流信号时待测信号源是否隔离)。

3、选择对应的直流或交流电压量测档(长按DC/AC键约2S,画面变化时松开按键),电压数据会周期性刷新数据,可长按hold键锁定数据。

4、再次确认接妥测试线端与本机面板的高压输入端,并将握把之末端尖头放置于待测点。

5、正确电压值显示在显示屏上(测试过程中禁止中途切换档位,如有需求请将待测信号源断电后再重新操作)。

注意!请先将待测物电源关闭,待接妥后才能开机,可避免电弧产生或造成放电,使待测物零件受损。

Pintech品致,全球示波器探头品牌,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专业提供差分探头,电流探头,示波器探头,柔性探头,高压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数字万用表,示波器等通用电子测量仪器,高压测试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