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蓝牙血氧仪方案公司控制线路板研发

楼主(2022-11-09):
价格: 元
  血氧饱和度通常应该要在95%以上才是人体的正常水平,当血液中血氧的浓度处于较低水平时,便会影响心脏和大脑等正常工作。由于血液中的血红细胞,含氧血红蛋白(HBO2)和还原血红蛋白(HB)对红光(660nm)和红外线(910nm)有不同的吸收能力。还原血红蛋白(HB)吸收的红光较多,红外线较少。相反,含氧血红蛋白(HBO2)吸收的红光较少,红外线较多。红光LED和红外LED灯设置在指甲血氧仪的同一位置。当光线从手指的一侧穿透到另一侧,被光敏二极管接收时,可以产生相应比例的电压。单片机处理后,输出结果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

  一、血氧仪组成结构

  一个微处理器、存储器(EPROM与RAM)、两个控制LED的数模转换器、对光电二极管接收的信号进行滤波与放大的器件、将接收信号数字化以提供给微处理器的模数转换器。LED与光电二极管放置在与患者指尖或耳垂接触的小型探针中。脉搏血氧仪一般还包括小型液晶显示器。

  二、血氧仪方案规格参数

  工作电压:2节7号(AAA)碱性电池。

  静态电流:小于10μA。

  血氧饱和度(SPO2)分辨率:1%。

  血氧饱和度(SPO2)准确度:70%~100%的范围,±2%。

  脉率(PR)分辨率:1bpm。

  脉率(PR)准确度:30BPM~250BPM范围,准确度偏差≤±2BPM或2%。

  显示方向:四面切换功能,可按键选择显示方向。

  工作待机电流:小于30mA。

  续航时间:大于20H。

  通讯方式: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