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语音芯片的底噪是怎么产生的?解决方向是什么?

楼主(2022-11-09):
语音芯片关于功放底噪解决方向2022-11-09 15:56·广州九芯电子
底噪的产生
一般情况下量产的芯片的底噪都是正常值,几百微幅,但在实际使用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底噪,先判断底噪是怎么产生,底噪的产生有三种类型:

一、芯片自身底噪:一般来说量产的芯片自身底噪都是正常的。
二、音源底噪,由于板子处理不好,导致音源本身就带有干扰信号,传给功放,功放输出,导致底噪。(较常见)
三、由电源或GND引起的底噪,电源不干净或有固定频率抖动也能引起底噪,通常在DC-DC中出现。(较常见),GND有干扰也能引起底噪
判断底噪的产生
一、判断芯片自身底噪:将功放的输出短到 GND,如果底噪正常,那么很可能是音源中带有底噪。
二、音源底噪:使用示波器测试音源信号,可以看到,有无过多的杂波,再就是用耳机接在音源处,听是否音源带有底噪。
三、由电源或 GND 引起的底噪:用示波器测试电源是否干净,是否有固定频率串在电源中,对示波器带宽有要求。GND 不干净会串进两个地方,芯片内部的电源地,导致芯片内部电源不干净,导致底噪,再就是如果是单端输入功放,会通过 BYPASS 电容进芯片内部放大器的基准点,基准点有干扰就会产生底噪。

解决方式底噪方向
音源底噪:需要从音源找原因,如果主控有差分输出,就使用差分输出的方式,可以消除干扰。如果没有差分,检查频率器件是否离模拟信号太近等等。
电源和 GND 底噪:电源有干扰从电源入手,加电容和π型滤波电路,消除干扰或改变频率至音频范围之外。GND 有干扰单端输入的话,有 BYPASS 电容从 BYPASS 入手,加大电容值,或串一个较小的电阻实验,然后就是分地,将芯片音频回路单独分开与其他信号的地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