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Buck-Boost集成芯片

楼主(2022-11-09):
求一款Buck-Boost集成芯片,电池供电,输入范围4.0~7.2V,输出电压为5V,电流0.5A以内。
查了一下TI的TPS63710,TPS63070,TPS63060等,价贵,货源还不好,
请教一下大佬,看看有没有合适推荐的。

以前用过TPS63060,能找到的货源,但是价格基本没法接受了!

网友A:
用到TI的芯片可以找我这边报价

网友B:
我都是用一片升压IC实现,就是要两个电感或一个双线圈电感,输入2~24V,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一片升压IC实现,就是要两个电感或一个双线圈电感,输入2~24V,输出5V。 ...

大佬,求型号

网友C:
要求高效率吗?如果没严格要求换成别的拓扑结构就简单了

网友B:
某宝搜索“升降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