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赛元SC LINK PRO问题

楼主:
SC LINK PRO 固件已升级到最新版本,配合使用SOC Programming Tool软件识别不到MCU,使用的是SC92F8463M这款芯片,不管是擦除还是查空,软件都提示“请将MCU与烧写器连接”,但是SC LINK 的VDD DIO VSS CLK已连接到对应的MCU io上了,DIO 和CLK也只是串了一个33R的电阻,和奇怪,一直检测不到MCU

接线

接线

100R以改成33R

100R以改成33R

配置

配置

楼主(2022-11-10):
其实是芯片型号选择的问题,一定要选SC92F8463B,我搜索的时候是把型号输全了的,但是没有带B的选项,反而是只检索8463的时候,带B的型号能选到。

带B的型号出现了

带B的型号出现了

没有带B的型号

没有带B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