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求APM32F407keil工程模板

楼主(2022-11-09):
目前想用APM32F407替换STM32F407,但是没有在网上找到相应的工程模板

楼主:
希望有的大佬可以给提供一下支持

网友A:
联系一下厂家呀~一般 SDK 包都会有例程的,用例程修改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https://www.geehy.com/support/apm32?id=311
SDK里的Tamplate例程,就是模板

网友C:
这个没有固定的模板,都是自己修改官网的模板。

网友D:
百度一下怎么建立APM32F407keil工程模板??

网友E:
Keil系列教程:http://blog.csdn.net/column/details/13472.html

网友F:
这个代码不是互相兼容的吗?

网友G:
这个直接使用stm32的模板就行。

网友H:
工程模板,看看官网提供的代码吧。

网友I(2023-01-03):
官方例程里面不是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