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Vbat 的电源接入的要求

楼主(2022-11-10):
一般便携式设备芯片都需要用外部电池供电,那么Vbat 的电源接入的要求都有哪些呢?
①在应用中没有外部电池, 建议 VBAT在外部通过一个 100nF 的陶瓷电容与 VDD 相连。注意:如无外接电池,即使不用 RTC 功能,也需要给 VBAT供电;
② 外接为电池,为保证不损坏,建议在外部 VBAT和电源之间连接一个低压降二极管

网友A:
常规处理方式

网友B(2023-06-26):
一般3.3V呗,能好点

网友C:
电池最好再加个电容吧,滤波的同时,保证突然用电不掉电

网友D:
外接电池一般都是纽扣电池吧

网友E:
其实你可以直接电池给VCC供电的,不用考虑VBAT

网友F:
VBAT之前电路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就行的

网友G:
低压降二极管不好找哦,成本会高一些

网友H:
其实可以用个压敏电阻是不是就行啊?

网友I:
属实,用个低压降二极管防倒灌是对的

网友J:
电池没必要接这块吧,这个vbat是为了内部RTC使用的

网友K:
正常设计即可,vbat直接接个电容接VDD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