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上位机通信问题

楼主(2022-11-10):
我的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3个uint16的数据给电脑的匿名上位机软件,打开连接后,上位机老是显示AA FF E1 02 000 ,但是用串口助手去接收,就接收正常,而且逻辑分析仪也显示正常,单片机使用的内部振荡器11.0592 。使用过这个匿名上位机的大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啊,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波特率的匹配是正确的么

网友:
匿名上位机的串口是否能设,如果不能设置,就要看下源码里的串口设置是不是和你发送数据的串口设置一样。
你现在表达的没有串口软件正常接收的数据,无法和那个AA 。。。。数据做对比,不好判断。
估计就波特率,校验位不同步导致数据出错。

网友:
多半和上位机的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B:

原始数据是啥,得到错误数据是啥都没有,怎么判断错误。。。。。

网友C(2023-01-08):

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下面列出几个可能的原因:
  • 串口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匿名上位机和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信需要设置相同的波特率,如果波特率不匹配,就会导致数据传输出现问题。
  • 串口数据格式设置不正确:串口数据格式指的是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的设置,如果匿名上位机和单片机之间的串口数据格式不同,也会导致数据传输出现问题。
  • 单片机的串口发送函数调用不正确:如果单片机的串口发送函数调用不正确,也会导致数据传输出现问题。
  • 匿名上位机软件的串口接收函数调用不正确:如果匿名上位机软件的串口接收函数调用不正确,也会导致数据传输出现问题。
  • 其他原因:可能是硬件问题、电缆连接不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