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adc触发信号输出问题

楼主(2022-11-10):
在凌欧规格书上看adc有pwm触发信号输出功能,但是试了一下没有信号出来,目前只是配置了gpio的af9复用功能电机转起来后用示波器看对应的gpio信号,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知指导一下

网友A:
LKS32MC08x系列芯片:
1、标有ADC_TRIG0/ADC_TRIG1/ADC_TRIG2/ADC_TRIG3标号的GPIO配置为输出模式且复用为复用功能9(AF9)。
2、ADC_TRIG0对应的是触发ADC第一段采样点的IO电平输出,ADC_TRIG1对应触发ADC第二段采样点的IO电平输出,ADC_TRIG2对应触发ADC第三段采样点的IO电平输出,ADC_TRIG3对应触发ADC第四段采样点的IO电平输出。楼主要检测一下自己看的是第几段采样点,如果是第一段采样点,那就配置ADC_TRIG0对应IO初始化为输出且复用第9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KS32MC08x系列芯片:
1、标有ADC_TRIG0/ADC_TRIG1/ADC_TRIG2/ADC_TRIG3标号的GPIO配置为输出模式且复用为 ...

请问你是LKS代理商还是LKS公司的?我们公司打算用LKS系列的单片机。这款单片机我不怎么了解。我们产品需要用到ADC电压电流采样,我们是做电焊机的。需要同时检测90K频率的电压电流,以及直流电机的电压反馈,还有一路电源检测。麻烦推荐一款具体型号的LKS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KS32MC08x系列芯片:
1、标有ADC_TRIG0/ADC_TRIG1/ADC_TRIG2/ADC_TRIG3标号的GPIO配置为输出模式且复用为 ...

谢谢您,已经搞定了,没仔细看,io复用配置错了,配置成没有触发输出的管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LKS代理商还是LKS公司的?我们公司打算用LKS系列的单片机。这款单片机我不怎么了解。我们产品需 ...

需要同时检测90K频率的电压电流?是90KHZ每1HZ都需要检测吗?是否是ADC检查频率是90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LKS代理商还是LKS公司的?我们公司打算用LKS系列的单片机。这款单片机我不怎么了解。我们产品需 ...

如果对检测频率没有要求,比如一般电机ADC触发采样频率也就是16K或20K,并且电焊机是否是单电阻采样方案,如果是可以考虑我们的LKS32MC033H6P8,20pin,无内置预驱。如果需要双电阻采样可以考虑LKS32MC037M6S8,24pin,无内置预驱。如果需要内置预驱可以考虑LKS32MC034DOF6Q8(内置5V LDO)或LKS32MC034DF6Q8(无内置5V LDO,主要外置LDO给MCU供电),引脚均为40pin。033和037建议看一下引脚资源,我这边推荐的是没考虑您的功能引脚,只考虑您说的ADC采样功能,如果您的功能要求较多,可以考虑034D和034DO这两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检测频率没有要求,比如一般电机ADC触发采样频率也就是16K或20K,并且电焊机是否是单电阻采样方案, ...

我的电压电流是个频率为90K的波形,也就是说,要把检测这个波形的每个周期内平均值,比如90K对应周期大约11.1US。我在这个周期内需要检测至少8次。我们反馈是个差分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压电流是个频率为90K的波形,也就是说,要把检测这个波形的每个周期内平均值,比如90K对应周期大约 ...

如果按照这个频率,那就选择08系列的,最后联系一下我们销售,进行技术对接,评估一下哪颗芯片最为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这个频率,那就选择08系列的,最后联系一下我们销售,进行技术对接,评估一下哪颗芯片最为适合。 ...

你好,怎么联系你?我微信Tom0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