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51DC6T8编译时缺少core_cm0.h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10):
LKS32MC051DC6T8编译时缺少core_cm0.h怎么解决,编译的时foc的05x版本,03和08编译都不会报错

网友A:
这个是核心文件,看看是不是真缺了。

网友B:
找到你安装的位置根据这个路径ARM>INC>Linko>LKS32MC05X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头文件,如果没有看下是不是插件没有装。有的话你看下在设置方面和08,03有没有区别

网友C(2022-12-20):
在配置中添加"core_cm0.h"路径 试试

网友D(2023-01-20):
编译器使用版本5,不要用6,

网友E(2025-01-11):
把这个core打上勾就好了

网友F(2025-02-11):
查数据手册

网友G:
keil设置里勾选CORE就可以了

网友H(2025-03-15):
CMSIS库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I:
添加CMSIS库到项目,将下载的CMSIS库文件(包括core_cm0.h)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J:
检查项目的包含路径设置

网友K:
重新编译项目,。

网友L:
可能是因为FOC库的05x版本与您的MCU不完全兼容。

网友M:
考虑使用其他版本的FOC库。

网友N:
寻求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