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为什么局域网IP通常以192.168开头而不是1.2或者193.169?

楼主(2022-11-10):
局域网IP通常以192.168开头,这事得怪路由器的生产厂商。
配置路由器的人往往会使用路由器默认的IP地址作为网关,换成其他的IP地址既费脑子又费事。还别不相信,经常做网络维护的人设置IP地址,“192.168”输入得贼溜。但这还不是根本原因。
早期的宽带接入方式普遍采用的是同轴电缆,最早的NAT网关设备(网关好比家里入户的大门,IP地址就是门牌号)默认IP地址就是192.168.0.1,所以到了用户这里网关就只能使用192.168.1.1。
.
路由器的制造商们为了便于维护和售后服务,就默认的在路由器内设置了192.168.1.1,从而避开了192.168.0.X这个网段。设置IP地址从1开头也仅仅是为了避免造成IP地址的浪费。
局域网IP地址通常以192.168开头还真的只是习惯,192.168并不是设置局域网IP地址的唯一选择。很多企业都选择10.或者172.16开头规划局域网。

楼主:
IP地址的组成
对于电脑和网络设备而言IP地址和其他数据一样都是0、1这样的二进制组成,IP地址由32位二进制组成,转换4段十进制数仅仅只是为了便于人分辨和使用。

比如二级制的1111 1111转为十进制就是255。

IPV4的IP地址在1993年时采用了“分级式定址”,将IP地址分为A、B、C、D、E五个类别,每个类别的地址都是由它们的前3位来标识。A类一般用于政府、B类一般用于公司、C类一般用于共用、D类一般用于主播、E类一般用于实验。

其实在IP地址分类之前,没有子网掩码一说,32位的IP地址是由8位的网络地址(指定主机连接到哪个网络)和“剩下的”主机位(指定了主机在该网络内的地址)。这样分配IP地址在局域网出现之前是可行的,因为那时只有很少大一些的网络(ARPANET)。但局域网出现的早期,就已经显现出不够用了,所以才进行了分类,引入了掩码一说。

如今一个完整的IP地址离不开掩码,IP地址与子网掩码进行按位与运算得到子网地址。每个IP地址都被分为两个部分,即网络地址和主机地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路由器转发数据包时更方便的寻址。

楼主:
举个例子:

信件、包裹往往是同一个省的放在一起,然后同省中同一个市的再放在一起进行寄送。最终送件的派件员只需要查看街道和门牌号码。路由器先看数据包的中目的IP的网络地址,把这个数据包送到某个网络时后再根据该数据包中目的IP的主机部分从该网络中找到目的主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网络地址=网络号,主机地址=主机号。这才是IP地址“分级定址”的真正意义所在。

为什么出现了10.X.X.X、176.16.X.X和192.168.X.X这样的局域网IP地址?
那是因为早在1990年代中期IPV4地址就已经面临了短缺的问题。于是乎就有人开动了大脑:IP地址确实不能重复,重复了就意味着数据会送错。但可以确定一个私域的IP地址供大家免费在局域网内使用,这些私域IP地址可以在不同的局域网重复使用,只要确保在同一个局域网不出现IP地址重复就可以了。NAT技术(网络地址转换)就在这样的场景下诞生了。

这就好比程控电话,你先拨打对外能正常接通的电话号码,再由程控交换机转接分机号。NAT技术就像程控交换机的作用。这样很大程度上缓解了IP地址枯竭的问题。

所以五类IP地址中A、B、C类地址划分了一部分作为私有IP地址,供大家免费使用。家用路由默认出厂基本都是192开头的,因为子网内需要的IP地址数并不要求很多;而10和17.16开头的一般用于企业,因为可分配的IP地址数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IP地址,比如:0.0.0.0只能做源地址;255.255.255.255是广播地址;127.x.x.x为环回地址供本机使用。

楼主:
总结
与其说现在局域网IP通常以192.168开头而不是1.2或者193.169开头,是因为网络技术演变的结果。小编更加愿意相信这是人们的习惯使然,这就好比现在我们走路或者驾车是靠右行驶,如果有一天规定必须靠左行驶,那么肯定每个城市会乱套。而交通法规也是建立在原有的公信基础之上,才能成为行之有效的法规,IP地址的规划也是一样的。

网友A:
设置192.168.x.x是有规则的,而不是习惯使然。
建议小编研究透了再出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