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怎么测量交流电的频率

楼主(2022-11-10):
请问如何使用stm32测量交流电频率,之前用过TIM的输入捕获,但电压低于100V时就捕获不到交流电频率,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简单的比较器+脉冲捕获,电压的波动对结果影响很大,精确点的方式是对波形进行连续采样再进行数据分析

网友B:
对波形进行连续采样再进行数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