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2F为什么会为每个芯片都安装一次驱动

楼主(2022-11-10):
Win7 64位系统,预装了CH342F驱动后,每次插入不同的342F芯片时都会提示正在安装驱动,虽然等一会也能提示安装成功,但好像为每个芯片都装了一次驱动。这个是我的设置问题还是驱动本身的问题,可以像其他转串口芯片那样预装好后插上就直接识别吗?

网友A:
有时候,换了个电脑的USB接口就会这样。

网友B:
您好,如上特性可能和每个CH342F芯片均内置了唯一Unique ID(SN)有关,系统为此设备分配可用串口号的时候会绑定改SN号。不同芯片会分配到不同的COM口,详情可参见这个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1682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如上特性可能和每个CH342F芯片均内置了唯一Unique ID(SN)有关,系统为此设备分配可用串口号的时候 ...

明白了,谢谢回复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默认安装就好了,不影响的

网友D:
如果你要是调试都用串口我觉得是不影响啥,你就在设备管理器之中提前看看那个口打开就行了

网友E:
应该可以设置吧,就配置这个硬件不改变端口号,我记得是可以

网友F:
你换成CH340就好了,可以固定的,不用CH342

网友G:
之前我看有人电脑里com端口都排到200多个了,哈哈

网友H:
我想知道,这种关于每一次都要多加一个com的话,能有办法避免么

网友I:
这为啥这么设计呢?怕硬件之间冲突么?

网友J:
你这个和别的还不一样啊,还得每次都要装驱动

网友K:
按理来说,就电脑找一下驱动就好了,为啥还要重新用软件安装呢?

网友L:
你换方案吧,就CH340应该在win10下免驱,你可以换个CH340,再换个win1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