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F4做主控、A5驱动控制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2022-11-10):
  选用定时器的主从模式,TIM2为主,TIM4为从。TIM2 输出PWM,TIM4记录脉冲数;选用PA3做为方向控制接线引脚。
  关键代码如下:
//定时器2主模式,定时器4从模式
//PWM输出
/*设置PA3引脚,使用PA3作为方向控制信号的控制脚*/
void DIR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GPIO设置,创建结构体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控制电机运动方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打开定时器2,并把TIM2设定为主定时器,*/
void TIM2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GPIO设置,创建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定时器设置结构体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pwm波对应设置结构体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TIM_CH1和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TIM2);
                //固定预分频值为5,通过改变重装载值的大小改变转速,当前转速为每分钟3000转
                //3000x3200=9600000(每分钟需要的脉冲数),9600000/60=160000(单位时间脉冲速),
        //84000000/160000=525=5x10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Speed-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5-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设置时钟分割:TDTS=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_CtrlPWMOutputs(TIM2, ENABLE);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定时器4从模式***/
void TIM4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x初始化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结构体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200-1; //设置自动重装载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tim1必须加这句不然没反应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ITR1); //对应上面的定时器主从匹配表
    TIM4->SMCR|=0x07;                                  //设置从模式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IM_Cmd(TIM4,ENABLE);

}
//每完成一个设定周期(3200)进入中断,在在中断里进行相应的操作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IT_CC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SetCounter(TIM4,0);
                         Now_Turns++;                                 //旋转圈数加一
                         LCD_ShowxNum(130,200,Now_Turns,4,24,0); //显示在LCD屏上
                        if(Now_Turns%2==1)
                        {
//                                beep();        //测试用
                        }
                        if(Now_Turns%2==0)
                        {
//                                Shine_LED();        //测试用
                        }
                        if(Now_Turns>=Target_Turns)
                        {
                                Run_Flag=1;
                                TIM_CtrlPWMOutputs(TIM2, DISABLE);  //主输出失能
                                TIM_Cmd(TIM2, DISABLE); // 关闭定时器
                                TIM_Cmd(TIM4, DISABLE); // 关闭定时器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DISABLE); //关闭

                        }

    }
}

楼主:
A5驱动器的关键引脚接线

楼主:
光耦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