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定时器1控制电机输出两路PWM波形问题

楼主(2022-11-10):
用定时器1的CH1和CH2输出pwm波形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高电平输出,电机根本不转求大家看看
#include "include.h"
/*
硬件连接:
(PE9->EN1---TIME1_CH1 右) (PE11->EN2---TIME1_CH2 左) PA4->INT4 PA5->INT3 PA6->INT2 PA7->INT1
*/

/*0011 1010--->,,EN1,EN2,INT4,INT3... */
void PWM_Foward(void)
{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4|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5|GPIO_Pin_7);
}

/*0011 0101--->,,EN1,EN2,INT4,INT3... */
void PWM_Back(void)
{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5|GPIO_Pin_7);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4|GPIO_Pin_6);

}

/*0011 0110--->,,EN1,EN2,INT4,INT3... */
void PWM_Left(void)
{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5|GPIO_Pin_6);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4|GPIO_Pin_7);

}

/*0011 1001--->,,EN1,EN2,INT4,INT3... */
void PWM_Right(void)
{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4|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5|GPIO_Pin_6);
}

楼主:
/*参考固件库使用手册247*/
void Timer1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e1_Init*/
/*将寄存器重新设为缺省值*/
TIM_DeInit(TIM1);
/*预分频为72M/3600=20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600-1;
/*时钟分割,采样频率设置,滤掉外界高频抖动,无外部设备介入设为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装载值:20 , 20KHZ/20=1Khz,计数值为1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200;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重复计数器,只限制在0X00--0XFF,stm32中文手册20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1 , &TIM_TimeBaseStructure);

楼主:
/*设置通道*/
/*PWM输出通道选择,向上计数时,1:若计数值<装载值,为有效电平,否则无效,通道2相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正向通道有效,反向通道无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占空比预设为10,为0.5ms,占空比不能超过装载值即周期*/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100;
/*输出极性,及在计数阶段IO口的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Init(TIM1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1 , ENABLE);
/*定时器1作为主输出*/
TIM_CtrlPWMOutputs(TIM1 , ENABLE);

楼主:
}
void PW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E9->EN1---TIME1_CH1 右) (PE11->EN2---TIME1_CH2 左)*/
/*GPIO_Init*/

楼主: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楼主:
/*IO口的复用:作为输入输出是打开IO口模式复用,作为第二功能比如I2C时打开时钟复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ENABLE);
/*INT1----INT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将TIM1完全重映射到GPIO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E , &GPIO_InitStructure);
Timer1_Config();

网友A: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TIM1外设的主输出,定时器1和其他通用定时器不一样,还需要这一句,在寄存器版的PWM章节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