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DMA中断,ADC数据错位

楼主:
关闭DMA传输完成中断,需要先禁用通道使能位(CHEN),才能禁用传输完成中断使能位(TXCIE) :DMA1_CH1->CHCFG &= 0xfffe;  DMA1_CH1->CHCFG &= 0xfffd;)
打开DMA传输完成中断,需要先启用传输完成中断使能位(TXCIE),然后启用通道使能位(CHEN) :DMA1_CH1->CHCFG |= 0x0002; DMA1_CH1->CHCFG |= 0x0001;但是关闭DMA通道(CHEN)后,再启用DMA通道,获取ADC的值就会错位(获取3个通道的ADC值)
DMA中断怎样可以直接关闭,或者怎样才能不让获取的值错位。求助大佬们!!!

网友A(2022-11-11):
DMA得和ADC同步关掉或者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得和ADC同步关掉或者开启

试过同步使能、失能ADC软件启动和DMA通道,还是会错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同步使能、失能ADC软件启动和DMA通道,还是会错位

啥叫“错位”?

网友C:
不要用规则采样adc,每次采样一个通道好了,时间上差不多。多通道规则有很多隐患,你这个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是通道之间串扰,采用电容被影响。dma采样的第一个通常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叫“错位”?

int a[3]={0};
第一个数据在数组第1位,第二个数据在数组的第2位,第三个数据在数组的第0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规则采样adc,每次采样一个通道好了,时间上差不多。多通道规则有很多隐患,你这个就是其中之一。还有 ...

用DMA一直传输就不会错位,关闭后打开DMA就错位了。
关闭DMA中断一定要失能DMA通道才能关闭吗?还是这款芯片的bug.

网友C:
所有mcu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t a[3]={0};
第一个数据在数组第1位,第二个数据在数组的第2位,第三个数据在数组的第0位. ...

第一次启动ADC序列不会出问题吧?如果也出问题,应该是启动设置寄存器的顺序问题。
DMA 应当先启动。

网友D:
还是看一下官方的勘误手册吧。我用的L40x系列MCU,DMA搬运ADC数据就是有bug的,我现在ADC多通道已经不用DMA了。

网友C:
你这样使用方式,所有的MCU都会出问题。

网友A:
按照这个操作一下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2023-02-16):
引用 网友D:
还是看一下官方的勘误手册吧。我用的L40x系列MCU,DMA搬运ADC数据就是有bug的,我现在ADC多通道已经不用DMA ...

大佬,这个多通道的有没有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