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举电路的反馈问题

楼主(2022-11-10):
有点疑惑这个电路的反馈网络,能否详细解答下

网友A:
交流图:

rg比较大的时候,放大倍数从原始的rd/rs,变成rd/(r1//r2//rs)。

网友B:
这句"rg比较大的时候,放大倍数从原始的rd/rs,变成rd/(r1//r2//rs)。" 是错的

没法解释为啥错的样子很难看。

xch
@叶春勇 :你的计算机很有中国特色。厉害了。
赶快给出你的解释吧,我用计算机算出反例来。牛X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句"rg比较大的时候,放大倍数从原始的rd/rs,变成rd/(r1//r2//rs)。" 是错的

没法解释为啥错的样子很难 ...

有啥难看的。
你把你的理解说出来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啥难看的。
你把你的理解说出来呗

最起码做完作业要验证一下。这个计算公式,比如假设RS = 0 OHM,用你的厉害计算机算一下放大几个 XX 倍。看看N 等于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做完作业要验证一下。这个计算公式,比如假设RS = 0 OHM,用你的厉害计算机算一下放大几个 XX 倍。 ...

哥们,这个电路就没有数值,我爱说咋说。
你把你的说出来就可以了。我将你军呢,你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个电路就没有数值,我爱说咋说。
你把你的说出来就可以了。我将你军呢,你看不懂? ...

没看出来将军, 仅看到个厉害计算机的笑话。

网友C:
C2是自举电容,用于加大输入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将军, 仅看到个厉害计算机的笑话。

好好想一想,把计算机弄死的条件。
就这种水平,懒的跟你讨论。以后别讨论计算机。

网友D:
Rg有两个作用,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说明。
静态时,R1,R2对电源的分压经Rg加到场效应管栅极,为管子提供静态工作点。一般Rg取值较大(例如1M欧),主要是降低对输入信号的衰减。
动态时,若输入信号增大,管子源极电流增加,源极电压Vs升高,此时认为C2短路,因Rg连到栅极,栅极电压也跟着升高,这就是自举。自举的目的时为了避免Vgs(Vg-Vs)下降而减小放大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想一想,把计算机弄死的条件。
就这种水平,懒的跟你讨论。以后别讨论计算机。 ...

没跟你讨论计算机。就是看草包笑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跟你讨论计算机。就是看草包笑话。

一个草包写的计算公式,只有不起放大作用的电阻作为参数变量,反而能起放大作用的MOSFET 变量一个都没出现,被架空。这倒是很有中国领导风格。
估计这些邀功的电阻他爹都是打江山的领导。舔得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草包写的计算公式,只有不起放大作用的电阻作为参数变量,反而能起放大作用的MOSFET 变量一个都没出 ...

我呢,还要学习提高,没时间跟你嘴**。你在网上风格也是知道。
水平高低我也看到,也没发表过几个帖子,不清楚你的来历。
有本事,自己发几个帖子。
你看到的都已经是我过去的水平了。

网友E:
这是用小的直流电阻RG换来大的交流电阻,是正反馈的效果。

网友F(2024-04-01):
把 Rg 砍掉,就可发现 R1和R2 跟Rs合併了,
Rg是应该有一定阻值的,否则,C2不单不能解除讯号源的直流负荷,还会成了旁路电容使管子得不到讯号。

网友F:
自举电容,跟丙类或滑动甲类的机制相若,都是 自给偏置。

如果Rg是0Ω,那宁可不用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