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设计请教

楼主(2022-11-10):
LLC,频率125K,副边输出12V,50A,打算用同步整流,合理吗?

@张能波 :好的,谢谢坛友。
可以,你去查一下NXP官网TEA2017有这相同输出案例

网友A:
这话问的

你算算损耗合理不合理

网友B:
必须用同步整流了。

能说下理由吗?谢谢!

网友B:
50A 的电流,不算开关损耗,仅算电流与压降损耗应该超过50W。

50W 的散热工程就巨大。应该使用大个散热片和电风扇,还得保证通风。 二极管、散热、尺寸、噪声、和成本没有一样低的。

不能这样搞傻大黑粗工程

也不低碳环保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