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个芯片产生负压,电流如何流向

楼主:
请问这个SGM2033_2.5芯片产生负压2.5V,电流如何流向

网友A(2022-11-11):
这个和7805差不多的,关键看参考点。
就像电池,两节电池都有各自的正负极,将两节电池串联,如电池A正极接到电池B负极,并以此点为参考,A的负极就变成了负压。总结:
电源以正极为参考,负极就是负压。

网友B(点评):
这样参考点是A_0呗,,电流都会流向A_0这个点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参考点是AGND,不知是否与A_0V相连,图里看不出来。 电流的流向你再考虑一下。如同水往低处流,电流从电压高的地方流向电压低的地方。 电池像抽水机将水抽到高处,负载就是水管将水从高处放下来,管径越小电阻越大。

网友C:
仅仅是从5V产生一个对地为2.5V的输出。

网友D:
电动势要找参考点

网友E:
一般从GND端流向负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