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采集模块复位( 重启)及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2-11-11):
振弦采集模块复位( 重启)及恢复出厂设置

以下几种情况(或操作)可使模块产生复位动作,重新启动。
( 1) 在模块正常工作期间,向寄存器 SYS_FUN 发送软复位指令 0x01;
( 2) 内核电压过低或受到强电磁干扰;
( 3) 未知的非法参数设置,导致的工作异常;

恢复出厂参数
设备内部存在三类系统参数,分别为:用户系统参数、出厂系统参数和默认系统参数。
用户系统参数: 也称“工作参数”,可修改可保存,每次上电时自动加载并按照此参数运行。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对参数的修改、设备运行逻辑均是指用户参数,用户参数是使用最频繁的参数类别。
出厂系统参数:保存于独立分区中的一组系统参数,仅当收到“ 恢复出厂参数” 指令或者设备检测到用户参数异常而无法工作时才会读取并覆盖用户系统参数。出厂参数可使用特殊指令进行修改。设备出厂时此参数已由厂家进行了设置,建议不要修改(慎用)。
默认系统参数:默认参数是仅能保证设备能完成基本通讯工作的一组系统参数,此参数为固定参数,用户无法通过任何途径修改。当恢复出厂参数后,内部判断设备仍无法正常工作时会自动加载默认系统参数,以使基本的数字通讯可以进行。

有两种方法实现所有参数(寄存器)恢复为出厂值
( 1) 硬件参数复位: 在模块启动时, 检测到参数复位管脚 RST 为低电平时复位参数为出厂值,在管脚电平未恢复为高电平前, 模块一直处于暂停状态。 复位后,由 UART 输出提示信息“ RST\r\n” 。
( 2) 软件参数复位:向寄存器 SYS_FUN 写入 0x02。
以下几种情况时,模块会自动恢复为出厂参数
( 1) 参数 CRC 错误:上电过程中,检测到参数区校验码错误, 自动恢复为出厂参数值,由UART 输出提示信息“CRC Err\r\n” 。
( 2) UART 通讯速率错误:上电过程中,检测到参数 BAUD 值为非法的通讯速率值,自动恢复为出厂参数值, 由 UART 输出提示信息“ BAUD Err\r\n” 。

使用当前的用户参数写入到出厂参数区。 此操作建议专业人员使用,普通用户不要轻易修改出厂参数。
使用指令设置$STFC\r\n
设备响应后返回字符串: OK\r\n
也可向系统功能寄存 SYS_FUN 器写入 0x0A 实现相同的功能。

恢复默认参数
将设备内部预先设置的一组固定参数加载到用户系统参数。指令如下:$STDF\r\n
设备响应后返回字符串: OK\r\n
也可向系统功能寄存 SYS_FUN 器写入 0x0B 实现相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