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国产ARM航顺的HK32F030C8,它的SPI好像有BUG!

楼主(2022-11-11):
ARM, BUG, UG, pi, spi

我们公司有一款产品原先用的STM32F030C8,出货很久了,因某些原因改用了国产航顺的HK32F030C8。结果发现显示屏无显示,程序是一样的,于是接逻辑分析议看看。发现下面这段代码在STM上没问题,但在HK上有问题:

while((SPI1->SR & SPI_SR_BSY) > 0);

My_GPIO_WriteLow(DisplayCS_P);

SPI1->DR = 0x11;

while((SPI1->SR & SPI_SR_BSY) > 0);

My_GPIO_WriteHigh(DisplayCS_P);

HK32运行的结果:

可见DR刚写入马上读SPI_SR_BSY标志,结果是空闲!
试了几个方法,都不太理想,最后将while((SPI1->SR & SPI_SR_BSY) > 0);改为while((SPI1->SR & (SPI_SR_BSY | SPI_SR_FTLVL)) > 0);问题解决!

正确时序: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这个硬件spi也有问题的吗?

网友B:
是不是显示屏需要上拉电阻呢?

网友C(2023-01-03):
硬件spi有问题吗?

网友D:
软件没修改的吗?

网友E(2023-02-04):
这个spi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F:
没有遇到过,不行就模拟spi吧。

网友G:
这个spi不使用dma,没有问题。

网友F:
不是只有硬件IIC才有BUG吗?

网友H:
HK32F030C8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I:
是不是你的程序弄错了啊?我用它这个SPI没啥问题啊

网友J:
你这个bug是时序弄错了么?

网友K:
估计是你逻辑没做好吧,或许是时钟配置有点问题

网友L:
按理来说,航顺的这颗芯片的硬件SPI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M:
你用示波器抓的波形也是有问题的么?

网友N:
你用ST的固件库试试吧,估计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O:
应该不可能吧,它俩是基本完全兼容的了

网友P:
这种问题还是问问航顺的技术支持吧,看看他们咋说吧

网友Q:
是不是不兼容啊?你得改改程序吧

网友R:
你用硬件SPI的话,时序是自动控制的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