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国产ARM航顺芯片的HK32F030M需不需要接外部晶振?

楼主(2022-11-11):
(无正文)

网友A:
自用,喜欢用它就是因为可以不接也能用,至少串口没问题。

网友B(2023-01-03):
用内部时钟的精度会差一点,精度不搞的场合可以

网友C:
有内部RC时钟源可以用,但是如果要稳定的话还是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D(2023-03-07):
看你心情,一般是可以不加外置晶振的

网友E:
你功能需求呗,如果对时钟要求严格的,就是需要外部晶振的

网友F:
我之前用过内部晶振,很坑,就是串口速率一高,数据丢包

网友G:
一般是不用接外置晶振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H:
你最好是预留一下,然后以后生产可以不焊接,这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I:
正常是不接,因为是为了降低成本嘛

网友J:
这芯片和ST的对应型号是差不多的,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K:
最好是描述一下你的功能需求,针对功能来选择是否要省掉这颗晶振的

网友L:
其实这晶振也没多少钱,也不占用多少体积,预留一下就好了

网友M:
也不知道如果不用外置晶振,配置内部晶振的话,容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