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3个字让你记住单片机的大小端模式

楼主(2022-11-11):
一、什么是大小端?

我们常常提到的大小端,其英文名字为“endianness”,直译过来就是“字节序”的意思,是内存中存储数据的字节顺序(注意:一定要记住是“字节的顺序”,因为在计算机系统中都是以字节为单位的,每个地址单元都对应一个字节,即8bit)。在C语言系统中,除了8bit的char类型,还有16bit的short类型、32bit的long类型。对于超过8bit的数据的存储,必然存在存在如何将多个字节排序的问题,因此就导致了大端存储模式和小端存储模式。如果系统是大端,则首先存储 MSB 字节,即高字节存储在低地址;若系统是小端,则首先存储LSB字节,即低字节存储在低地址。

针对这两种模式,我常用的**方法是“小弟弟”,即小端系统的低字节存储到低地址,大端则反之。

二、详解大小端模式

假设,需要存储的32bit的数据为:0x11223344。
对于大端模式:低位地址存储着高字节的数据。
对于小端系统:低位地址存储着低字节的数据。

在一些MCU中,可以通过软件将一种字节序切换为另一种字节序,即可以通过软件配置的形式选择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如笔者使用过的一款瑞萨单片机支持字节序选择。

三、如何判断大小端模式?

若想要知道自己使用的单片机是大端或小端模式,可以通过下方的代码进行判断。

//检查大小端模式,大端模式返回true;小端模式返回falsebool CheckisBigEndian(void){    uint32_t u32RawData;    uint8_t *pu8CheckData;    u32RawData = 0x11223344; //Assign data    pu8CheckData = (uint8_t *)&u32RawData; //Type cast    if (*pu8CheckData == 0x44) //check the value of lower address    {        return false;    }    else if (*pu8CheckData == 0x11) //check the value of lower address    {        return true;    }}

四、大端模式与小端模式怎么转换?

我们可以使用 下面的算法将大端模式转换为小端模式,反之亦然。

//Function to change one endian to anotheruint32_t ChangeEndianness(uint32_t u32Value){    uint32_t u32Result = 0;    u32Result |= (u32Value & 0x000000FF) << 24;    u32Result |= (u32Value & 0x0000FF00) << 8;    u32Result |= (u32Value & 0x00FF0000) >> 8;    u32Result |= (u32Value & 0xFF000000) >> 24;    return u32Result;}

五、STM32是大端还是小端模式?

如下图所示,从STM32手册介绍中可以发现,我们常用的STM32单片机符合“小弟弟”的存储逻辑,属于小端系统。

网友A:
大端模式,是指数据的高字节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而数据的低字节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这样的存储模式有点儿类似于把数据当作字符串顺序处理:地址由小向大增加,数据从高位往低位放;这和我们的阅读习惯一致。

小端模式,是指数据的高字节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而数据的低字节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这种存储模式将地址的高低和数据位权有效地结合起来,高地址部分权值高,低地址部分权值低。

网友B:
为什么要区分大小端,这是因为在计算机系统中,我们是以字节为单位的,每个地址单元都对应着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为 8bit。但是在C语言中除了8bit的char之外,还有16bit的short型,32bit的long型(要看具体的编译器),另外,对于位数大于 8位的处理器,例如16位或者32位的处理器,由于寄存器宽度大于一个字节,那么必然存在着一个如何将多个字节安排的问题。因此就导致了大端存储模式和小端存储模式。例如一个16bit的short型x,在内存中的地址为0x0010,x的值为0x1122,那么0x11为高字节,0x22为低字节。对于 大端模式,就将0x11放在低地址中,即0x0010中,0x22放在高地址中,即0x0011中。小端模式,刚好相反。我们常用的X86结构是小端模式,而KEIL C51则为大端模式。很多的ARM,DSP都为小端模式。有些ARM处理器还可以随时在程序中(在ARM Cortex 系列使用REV、REV16、REVSH指令 )进行大小端的切换。

网友C:
下面这段代码可以用来测试一下你的编译器是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

若x0=0x11,则是大端; 若x0=0x22,则是小端......

从上面的程序还可以看出,数据寻址时,用的是低位字节的地址。

网友D:
通过一些程序可以确认在某个硬件平台上的某个操作系统是大端还是小端:

网友E:
Intel的80x86系列芯片是唯一还在坚持使用小端的芯片

网友F:
ARM芯片默认采用小端,但可以切换为大端;而MIPS等芯片要么采用全部大端的方式储存,要么提供选项支持大端--可以在大小端之间切换。

网友G:
小端模式更符合使用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