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要加密芯片? 用单片机唯一id进行加密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11-11):
一反编译唯一id加密就没用了,现在的反编译软件很先进,反编译出来的C程序可读性很好

网友B:
我就是用ID的, 不大相信有人去解,也比较难解. 上面说反编译的, 等你看懂, 重新做不是更省? 跟踪? 很久之后才读, 而且不是直接那个地址,你怎么跟踪? 而且是第一次上电的时候擦除一部分关于ID的代码写入标识. 你读出的都不是完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反编译唯一id加密就没用了,现在的反编译软件很先进,反编译出来的C程序可读性很好 ...

能不能不吹牛,这么牛的话,麻烦反编译一下win10

网友C:
理论上加密芯片可提供硬件级别的保护,效果更好,毕竟连机器码都拿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不吹牛,这么牛的话,麻烦反编译一下win10

你这是抬杠,单片机的程序和WIN10是一个级别的吗,C#开发的应用软件被反编译和反脱壳都很容易

网友D:
ID加密,大概率是对称加密。采用轮询计数的方式,很快就能解答。
硬件加密,一般都是采用非对称加密方法,采用非对称加密算法,理论上要运算好多年才能**。这个是安全的真谛。

不知道这个说法有解释得清楚不。

网友E:
绝对不是不可以,重要的是达到目的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