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 USB和以太网同时使用内核频率选多少?

楼主(2022-11-11):
CH32V307 USB和以太网同时使用内核频率选多少?
USB例程是144mhz,以太网是120mhz

可以将系统主频全部设置为96MHz就可以了

网友A(2023-01-30):
可以通过调整分频系数来实现么,主频用最大的,试试吧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用120M主频就行了吧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啥问题吧,就把分频系数弄好了就行

网友D:
你可以都用144的,我觉得是可以

网友E:
选择最高的也没啥事儿吧

网友F:
你试试144呗,应该能用

网友G:
如果保守点的话,其实你用120M主频就好了,USB一般都是48MHz的,所以分频系数设置2.5呗

网友H:
这还真没遇到过,你看看USB实际应用主频是多少,还有以太网的,综合一下就好了

网友I:
他家这个307芯片 不是支持144M么,用144估计没啥大问题

网友I:
一般以以太网为主吧,这个分频我不是很会设置,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用120M主频就行了吧

120M估计不行的,手册写了USB的话得是48的倍数,不知道以太网例程为何为120M

网友K:
两个外设的分频系数配置不一样的

网友L:
直接144呗,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