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使用Debug进入调试,板子连上能编程成功,但单步跟踪总是失败,会出现Error Code 00 02 有...

楼主:
用的是KF8A100GQT,但我用他们的Chip ON IDE进行断点调试总是跑不通,但release版程序是能跑通的。
我运行的是KF8A100GQT的demo案例程序里的GPIO_Sample,release能跑通,但debug模式下进行单步跟,就跟不了。每次运行到第33行,就断开了,但设备连接是正常的。

楼主(2022-11-14):
已解决,8位单片机不要使用UPCK时钟,时钟倍频会不稳定,把UPCK那个注释掉就可以debug了。
还有IDE调试8位单片机不是很方便,建议串口输出调试信息的方式调试。

网友A:
帅  分享并贴出解决方式。  留一个串口位置(非烧录口的串口) 还是有必要的,虽然KF8不支持C库,但你可以简单打印1~3个字符来配合调试,主频建议大家跑满16M   如果节约成本使用 KF8的内部晶振作为主时钟,记得用出厂校准后的方式进行哦,有汇编代码函数可以调用即可1

网友B(2023-01-14):
引用 楼主:
已解决,8位单片机不要使用UPCK时钟,时钟倍频会不稳定,把UPCK那个注释掉就可以debug了。
还有IDE调试8位 ...

你好,我debug GPIO_Sample程序的时候,出现
[2023/1/14-11:35:1]Debug Info Parse...
[2023/1/14-11:35:4]Debug Start Success.
Halt Failed,Error Code 00 02 ,if link ok and chip with power to work?
[2023/1/14-11:35:5]deviceReset() error!

不使用UPCK时钟也不行,

网友C(2023-02-20):
你好,我最近也想学习KF8A的开发,请问你的开发板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