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示波器如何进行探头的补偿和衰减系数设定-Pintech品致

楼主(2022-11-11):
在首次将探头与任一输入通道连接时,进行此项调节,使探头与输入通道相配。未经补偿或补偿偏差的探头会导致测量误差或错误。

若调整探头补偿,请按如下步骤:

1、 将探头菜单衰减系数设定为10X,将探头上的开关设定为10X,并将示波器探头与CH1通道连接。如使用探头钩形头,应确保与探头接触紧密。将探头端部与探头补偿器的信号输出连接器相连,基准导线夹与探头补偿器的地线连接器相连,然后按 自动设置 前面板按键。

2、 检查所显示的波形,调节探头,直到补偿正确。

3、 必要时,重复步骤。

探头有多种衰减系数,它们会影响示波器垂直档位因数。如要改变(检查)示波器菜单中探头衰减系数设定值,请按如下步骤:

1、按所使用通道的通道按键(CH1键~CH4键)。

2、在下方菜单中选择探头,在右侧菜单中选择衰减,在左侧菜单选择所需的衰减系数。该设定在再次改变前一直有效。

示波器出厂时菜单中的探头衰减系数的预定设置为10X。需确认在探头上的衰减开关设定值与示波器菜单中的探头衰减系数选项相同。

当衰减开关设定在1X时,探头将示波器的带宽限制在5MHz。欲使用示波器的全带宽时,务必将开关设定为10X。

Pintech品致,全球示波器探头品牌,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专业提供差分探头电流探头,示波器探头,柔性探头,高压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数字万用表,示波器等通用电子测量仪器,高压测试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