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继电器选型

楼主(2022-11-11):
需要单端5V TTL信号控制一个外部+24V设备供电/断电,帮推荐一款光耦隔离器件+继电器,继电器一端连接光耦,另一端连接+24V设备。非常感谢!!!

网友A:
根据24V 设备电流多大选择继电器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764441873869

网友C:
不知多大的继电器?楼主最好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D:
用了继电器还用光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了继电器还用光耦?

菜鸟都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24V 设备电流多大选择继电器

额定电流1.5A左右,帮推荐几款继电器,国产的和进口的

网友F:
不是隔离的话,这点电流直接用MOS做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隔离的话,这点电流直接用MOS做开关

为了工作的可靠性,必须要用光藕或者继电器隔离,这点钱不能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为了工作的可靠性,必须要用光藕或者继电器隔离,这点钱不能省!

你想多了。
光耦和继电器都是有限寿命器件,多用只会降低可靠性而不是提高可靠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了工作的可靠性,必须要用光藕或者继电器隔离,这点钱不能省!

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器件,只是电路设计和布线的错误导致线圈的尖峰干扰窜到了控制端。
我的方法是在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基级加一个104电容对地(吸收返回的干扰),并做好布线的隔离最终效果不比加光耦的差!

网友I(2023-08-03):
推荐光mos继电器,有光耦作用也可以作为继电器,详细产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