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无法修改源代码,也无法打开源代码

楼主(2022-11-11):
大家有没有发现MCC生成代码后,关闭MCC,无法修改源代码,也无法打开源代码,必须重启MPLAB?是BUG还是就这样?

网友A:
安装XIDE时,选择英文界面,就没问题了

网友B:
看来你的供应商没有对你进行系统的培训。。

楼主:
怎么讲呢?的确我这边贝能只提供了样片,对于开发环境并没有培训过多的内容。您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C:
2楼得办法就可以了。

网友D:
难怪呢,那我现在也换成英文版的。

网友E:
我英文没碰到这个问题啊。 难不成真是中文版本的锅?

网友F:
中文目录名造成的?

网友G:
应该是中文版的问题,并非是中文目录引起的。

网友H:
一定要用英文界面吗

网友I:
不安装这个控件可以吗

网友J:
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

网友D:
如果用中文界面就不行?

网友A:
没事的额  也不影响啥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的供应商没有对你进行系统的培训。。

一般来说咱们这种情况都是自己进行摸索 接受正规培训的还是少数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安装XIDE时,选择英文界面,就没问题了

是因为这个软件是咱们**的 所以不支持中文的妈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安装XIDE时,选择英文界面,就没问题了

请问可以在哪里下载到这个控件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安装XIDE时,选择英文界面,就没问题了

这个软件的文件路径或者安装路径支持中文字符吗

网友O:
呵呵 正版软件人家只认英文 不认中文啊 所以得打补丁

网友P:
这个控件都支持在什么系统下使用呢 win10可以吗

网友Q(2022-12-25):
应该是中英文的问题,英文就行,中文不知道是哪不合适

网友R:
重装一下选择英文吧

网友S:
中文版多多少少总是有瑕疵, 用英文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