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为什么PIC18要比PIC16多了LAT

楼主(2022-11-11):
为什么PIC18要比PIC16多了LAT

楼主:
操作没有PIC16简单啊,为什么要加呢?好处是什么?请各位知道的解惑,谢谢。

网友A:
好处是读修改写时不会出错,看手册框图。

网友B:
读修改写时不会出错

楼主:
谢谢回复,看了datasheet确实如此。

网友C:
LAT代表什么功能呢?

网友D:
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网友E:
有相关的说明吗

网友A:
datasheet上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F:
没这个寄存器你读不到他的输出是多少,有这个就可以读了,没有这个寄存器你只能读到端口的输入,端口的输入和输出不是一回事,加了这个寄存器不是累赘,是优点。

网友G:
LAT寄存器用户作为输出控制用的

网友H:
输出数据的时候,trisx设置为输出,每来一个wr lat或者wr port指令脉冲,数据总线上的数据输出到io管脚,这个时候可以看到lat和port用法是很相似的

网友I:
在做pic18的时候我们应该养成写则写lat,读则读port的好习惯

网友J:
在pic18中,多了一个数据锁存寄存器,就是latx,输出数据的时候,trisx设置为输出,每来一个wr lat或者wr port指令脉冲,数据总线上的数据输出到io管脚,这个时候可以看到lat和port用法是很相似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在pic18中,多了一个数据锁存寄存器,就是latx,输出数据的时候,trisx设置为输出,每来一个wr lat或者wr p ...

pic16的时候设计端口操作时,一般也会涉及一个trisx和portx寄存器

网友L:
PIC16较新的芯片也支持LAT功能了。

网友M(2022-12-24):
读修改写时不会出错。